楼主(2008-11-08):
三菱程序疑问
MUL   D10   K80   D20
DIV   D20   D30   D40
MOV  D40   D50

求助大家,第一行的乘法中D10乘以K80是生成D20还是D20  D21两个?第二行的要用DIV还是DDIV?第三行要用MOV还是DMOV呢?拜托大家了,谢谢!还有从书上看是MUL  D0   D2    D4,(D0)乘以(D2)等于(D5  D4),比如D0=8,D2=9,(D5  D4)=72,虽然72远远小于32767,但是也要存到(D5  D4)中,那上面我的程序是MUL   D10  K80  D20  也就是(D21  D20)中了?

网友A:
第一行的乘法中D10乘以D80是生成D20还是D20  D21两个?
答:乘法不管你D10和D80里面的数据是多大,其结果都会占用两个寄存器,即D21  D20
       如果用DMUL  D10  D80    D20则占用(D23 D22  D21 D20)
第二行的要用DIV还是DDIV
答:两个都可以用,不过如果用DIV则是低8位参与运算。不过在这里用DIV就可以了

第三行要用MOV还是DMOV呢
答:MOV   DMOV是传送指令,如果第二行用DDIV那么第三行就要用DMOV了。   DMOV是运算结果以32位输出的。

结论:            MUL  D10  K80   D20     占用(D21  D20)
            第二行DIV    D20   D30   D40    占用(D41 D40)
            第三行MOV   D40  D50                         D40=D50

以上GOOD LUCK

GOOD  LUCK

楼主:
太爱1楼的朋友了,不过第二行的,我还是有疑问,因为D20经过第一行的乘法后是(D20  D21),到第二行D20(D20  D21)是32位的,D30是16位的,D20除以D30为什么可以用16位的DIV呢?难道说只有当D20和D30都是32位的时候才要用DDIV?D20或D30有一个是16位的就不要用DDIV?

楼主:
还有如果第二行的D40是32位的(D41  D40),那么第三行为什么不要用DMOV呢?你不是说DMOV是运算结果以32位输出的。D40就是32位的啊。还有当D40是64位的(D43  D42  D41  D40)那第三行又该用哪个MOV呢?

网友B:
如果第二行用DIV那么结果就不是你想要的结果了,因为源本来是32位你用16位的话只进行了低16位运算,用DIV只能运算16位数据结果是32位低16位存商高16位存余数.
用DDIV的话源1数据和源2数据都是32位.目标就64位其中商占低32位余数占高32位
至于第3行用DMOV还是用MOV就看你要商还是要余数了
请多指教

楼主:
6楼朋友,谢谢你了,第三行我商和余数都要用呢,我应该用哪个MOV呢?或者如果我只要用商,用哪个MOV,又如果我只要用余数,那么我应该用哪个MOV?希望大家帮帮我这个菜鸟,谢谢大家了!

楼主:
没人帮我看看吗?

网友C:
我也想学,帮你顶一下

网友D(2009-01-05):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的乘法中D10乘以D80是生成D20还是D20  D21两个?
答:乘法不管你D10和D80里面的数据是多大,其结果都会占用两个寄存器,即D21  D20
       如果用DMUL  D10  D80    D20则占用(D23 D22  D21 D20)
第二行的要用DIV还是DDIV
答:两个都可以用,不过如果用DIV则是低8位参与运算。不过在这里用DIV就可以了

这是三菱,不是西门子。你说的道有问提

网友E:
FX编程手册都讲的很详细的.

网友F:
乘的问题

网友G:
要记住,16位相乘定会生成32位的,

网友H:
同意 yeyhx  的说法,到指令表中查一下帮助也能看明白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A:
第一行的乘法中D10乘以D80是生成D20还是D20  D21两个?
答:乘法不管你D10和D80里面的数据是多大,其结果都会占用两个寄存器,即D21  D20
       如果用DMUL  D10  D80    D20则占用(D23 D22  D21 D20)
第二行的要用DIV还是DDIV
答:两个都可以用,不过如果用DIV则是低8位参与运算。不过在这里用DIV就可以了

这里这一句我说错了,两个都可以用,不过如果用DIV则是低8位参与运算。不过在这里用DIV就可以了
应该是低16位参与运算,

GOOD  LUCK

网友I(2009-02-05):
我来说具体一点吧:
1.MUL   D10   K80   D20;乘法的结果占用两个寄存器D20(低16位)、D21(高16位)
2.DIV   D20   D30   D40;根据上句程序,按一般使用意图,这里你当然需要用到D20、D21两个寄存器,所以这里要用DDIV命令,注意这里很容易搞错,用DDIV命令之后,除数也占用两个寄存器D30、D31,而结果会占用4个寄存器,D40 D41(商),D42、D43(余数)。
初学者这一点很容易搞错。

3.MOV  D40   D50,根据上一句,这里必须要用DMOV命令,如果余数也要传送,那还得加一句:DMOV D42 D52;

网友J:
同意楼上
可以根据实际模拟结果修正应用指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