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伺服定位

楼主(2008-11-08):
定位控制转盘使用ABS,转盘从电气零位开始旋转359.99度停止(假定用电子齿轮不能精确
定位在360度),下一次旋转再从零位开始,这样无限循环下去就不会产生误差。转盘同一方向旋转,360(0)度-359.99度=0.01度,怎样回到零位
一笑而过

楼主:
没人知道吗?自己顶一下。
一笑而过

网友A:
你说359.99度再以相同的方向转0.01度是不是360度.而360度可不可以说是0度呢?你用的伺服放大器是不是不能精确到0.01度啊
还请楼主反馈一下

楼主:
在三菱伺服说明书(MR-J2S)详细说明电子齿轮的概念时,在介绍传送带设定例时有注意项:
“旋转台等应用中,伺服电机无限地朝一个方向旋转,因此四舍五入部分造成的误差累积起来,会导致负载位置出现偏离。
例如:前例中即使输入指令为36000脉冲时,旋转工具台只能旋转:3600*32768/563*1/131072*40/64*360度=359。68度 所以无法定位在和前一次相同的位置上。”
我的问题是如何解决无法定位在同一位置上?还有这个359。68度的计算公式如何理解?
一笑而过

网友B:
不太明白 不可以用更好的控制么 比如加外部反馈

网友C:
我是刚接触这东西呢, 有点看不懂呢

网友D:
我的几点想法入下供参考,可能也不准确-
1 最小进给单位应为0.01度或更高(如果可能的话)这是前提
2 转盘式始终以ZRN模式进行工作,回归原点后,系统向伺服放大器发出清零信号将。伺服放大器的误差寄存器清零。这样积累误差应为零。
3 另一种选择是设置伺服放大器的加减速时间常数和S曲线加减速时间常数 在最小进给单位应为0.01度前提下精度不应该有问题
以上是采用增量编码器 绝对值编码器我用得很少不敢妄言

楼主:
谢谢7楼的兄弟,我正想采取第二种方式。
一笑而过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E:
看不明白,帮顶吧
帅得被人砍

网友F:
实在是高,学习学习,顶!

网友G:
技术高超.将指令应用得出神入化.

网友H:
有没有例子给发一个呀

网友I:
你只要有一个回原点或者过零点的信号机械每次循环都清掉从头再来就可能消除累积误差了,同时最好的办法是进行机械的改变,也就是把齿轮比改变让其为整数,这是搞工控的人及设计的人最基本要注意的,同时任何算法也没办法与定位点原点信号检测保险和准确,我认为如此!

网友J(2009-05-18):
云里雾里 看来得好好学习

网友J:
大家一起努力共同提高

网友J:
伺服电机是不是相当于普通电机加上了一个编码器

网友K:
lixiang123你好 “伺服电机不是普通电机加上了一个编码器”你可以去看看《电工技术》或者《电机拖动》控制电机这一节有介绍 如果你想要资料我可以给你

网友L:
j加上机械定位。万无一失。

网友M:
机械设计时就要考虑好传送比,选用适当的传送比,使电子齿轮不为小数。

网友N:
技术高超.将指令应用得出神入化.
★向高手学习☆

网友O(2009-12-02):
本人晕倒,

网友P:
依据所选用伺服放大器和伺服电机的编码器将电子齿轮比算好,输出正好旋转360的脉冲数,应该是可以做到的。
如果有误差,那也可以每次回原。

网友Q:
你说的转盘难道和加工中心的第四轴一个意思吗?
学无止境+++

网友R:
为了下载分数,我努力发帖.....+++

网友S(2010-01-23):
還在學習伺服定位中,看不太懂
wusaoyu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