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我用一台FP1-C72做主机扩了两块FP1-E8,第一块扩展的输出第一条点为Y30能正常,可是第二块输出不知是多少,怎么试第二块扩展就是没有反应,如果把第二块换到第一块的位置,那块也能正常工作,也就是说两块扩展块都是好的。哪位高手能告诉我一下,第二块扩展的IO是多少还有就是什么原因会这样,需要做什么设置吗

网友A: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FPX如果用FP0做扩展的话,第二块起,依扩展块型号的不同而定义不同,具体如下:
第一个扩展模块:               X300到X30F
第二个模块是(FP0-E16): x320到X32F
第三块(FP-16X):                X340到X34F
              FP0的扩展
第一块扩展:   x20 x21,x22..........
第二块扩展:   X30,X31,X32..........
第三块扩展:  X40,X41,X42.............

呵呵,在编程软件上试了试,FP1系列产品它的第一个扩展是X30,Y30开始的,第二个扩展是X50,Y50开始的,确定是这样的
-----------------------------------------------我正在学习这个东西,觉得不太好用,不知是不是习惯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下资料可供参考
FPX如果用FP0做扩展的话,第二块起,依扩展块型号的不同而定义不同,具体如下:
第一个扩展模块:               X300到X30F
第二个模块是(FP0-E16): x320到X32F
第三块(FP-16X):                X340到X34F

我也猜可能是X50和Y50可是试了也不行,不知道是不是两块同样的扩展不能联起来还是什么别的问题,不过还是谢谢你

网友A:
有一个办法:
写入WX0,WX1,WX2,WX3,WX4,WX5,WX6,WX7,WX8,WX9,WX10在程式中进行传输,然后,对第二个扩展口的任意一个X口进行通断试验,并在监控的模式下,如果发现哪个"字"的数值出现数字变化,则就是这个字内的命名了,这可是跑不掉的好办法!
        如果是WX5的字出现变化,则是五字头的,如果WX7变化,则是7字头的,你这样操做就一定能得到答案,再用16进制进行分析就可以得出来,也许它不是整数开头的可能:如X320类的开头你就可以一看就知道了,猜是很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