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08):
1   S7与PLC  怎么通信  设置步骤是什么
2   我程序是用LAD编写的  只用OB1   这样可以么  (里面有模拟量的输入和输出)
3   我用MP277 10’TOUCH  的屏   用WICC2005的软件    通信连接里有区域指针一项   我需要设置么,(我只控制电机和显示温度报警)
4   我没有电脑与触摸屏的通信电缆,有与PLC通信的电缆和PLC与触摸屏的电缆   那我怎么半编的画面传给触摸屏呢   步骤是什么呢
   补充:  一台PC-S7-300     一台MP277屏    还有就是在CPU参数设置中  在一般属性里  有一个属性问有没有子网连接,然后有两个选相(1没有  2 MPI)
    呵呵  谢谢   能详细解答问题者  来我这请吃饭!!!!!嘿嘿   欢迎电话联系  13482395955  我报销!!!!!!或留电话  我给您打    万谢万谢!!!!!!!

网友A:
晕倒,看了你的问题发现你对西门子300的PLC一点也不懂~~!!
     1,S7与PLC不用设,只要你在硬件组态里面按订货号组态好你的硬件就行,看你的应用CPU设置里面不要动,默认就行.
     2.只用OB1也行,不过这样出来的程序难看没什么条理性,最好还是用FB或者FC分开写,我是习惯用FB,然后再建个共享DB作数据运算用,人机与PLC的数据交换也最好通过DB来实现
  3.不需设置,只要选好是跟S7-300/400系列PLC就行,还有就是通信方式,比如DP,MPI或者以太网,一般没太多数据量也没组态DP的话就用MPI吧,但要选好地址,一般PLC的MPI地址是2,人机默认是1
   4.用PPI电缆可以下载程序到人机,就是200那条编程电缆,也可以用网线下载,不过要在人机的控制面板上设IP地址
  暂时就这么多吧,有问题再说

网友A:
如果你还是理解不了的话就下我的程序看看,用的东西跟你的差不多,是同一个屏,不过我PLC程序是用STL写的,绝大部分不能转成LAD,不过看看硬件组态,看看程序结构还是可以的,如果你用300的PLC在OB1里把程序由头写到底会被人笑的,呵呵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23509
有问题加我Q,平时交流一下.273854084

楼主:
谢谢了  不过  我没有与触摸屏连接的电缆   有与PLC连接的电缆可以么

网友A:
买根MPI电缆连上或者自己做一根,很简单的
3-----3
8-----8
4-----4
5-----5
两边都是公头
这根是屏与PLC的连接电缆
屏的下载电缆就是200PLC的下载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