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大哥指点

楼主(2008-11-08):
用电脑给PLC输程序,,需要什么配置,和配件啊.....请各位大哥细细指点啊..

网友A:
一般的笔记本电脑就行,但必须得装上相应得编程软件。

网友B:
有了相应的编程软件还记得要相应的数据线哦

网友C:
看什么编程软件的,三菱现在FX系列的用386,2M内存DOS6.22的电脑都可以,我就是从那个开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