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触摸屏的画面转换为图片,在其他如world中调用?

楼主(2008-11-08):
在制作控制说明书的时候,有时要用到将触摸屏的画面添加到说明书中,有谁知道怎么转换或调用吗?先谢了!

网友A:
用截图软件截图,然后在WORD中插入图片就OK

网友B:
用截图软件截图在新建图形库 比如维纶的就是这样
下载积分:+2(jishugexin)

网友C:
有的触摸屏编辑软件带保存画面为图片的功能,直接保存成那个图片,然后插入到WORD里面就可以了。
下载积分:+1(jishugexin)

楼主:
谢谢了,帮了大忙了!

网友D:
用鍵盤上的shift+printscreen就可以了,然后打開word點右選粘貼就可以了
互相学习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