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
威纶人机求助

楼主(2008-11-08):
1. 中文字体在选项时,不论先多大型号,都只是显示16号字体,应该如何进行正确设定,错在哪里?
2. 用PLC中的M100来切换到威纶中的报警画面,人机中的控制字在哪里设定?
请指导,谢谢!

网友A:
点元件菜单下面有个PLC控制的
下载积分:+1(张平全) 热心助人!

网友A:
字体那是软件的是

网友B:
可以弹出来控制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