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R—EA伺服问题

楼主(2008-11-09):
我是为新手,有很多的东西都不懂,想借此请教各位大哥,就是MR-EA伺服放大器说明书上怎么没有讲到CN2与伺服马达的之间的线连接问题??那么该如何接线??有没有什么要注意的问题??哪位大哥能说的通俗些,我在此谢谢了先~~~~~~~~拜托了~~~~~~~~~~~~~~~~~~~~~~~~~~~~~~

网友A:
看下面的图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楼主:
guochunyi ,真的很感谢你~~~~~~~谢谢赐教~~~~~~~~~~~~~~~~~

楼主:
还想问下,就是说位置控制跟速度控制编码器的接线是不是有差别???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