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赐教!!

楼主(2008-11-09):
最近我看到一条指令:DDRVI K5000 K300 Y000 Y001
输出端子Y000接到伺服好象CN1的PP端,Y001接到PN端,但我知道的是PP是正转的脉冲串,而PN是反转的脉冲串。但奇怪的是而上面那条指令Y000是脉冲输出端,Y001是方向输出端。我就纳闷了,这是怎样的理解啊???我都搞糊涂了,请大家赐教,不胜感激~~~~~~~~~~~!!!!

楼主:
我想补充的是~~是MR-E-100A伺服~~~~~~~~~~~~~

网友A:
请问楼主,端子是PN还是NP啊?

网友A:
我看了一下有关的手册,怎么查到的端子是NP啊。
单纯扥据你的程序看,K5000是S1,输出脉冲数,K300是S2,输出脉冲频率,Y0是D1,脉冲输出起始地址【仅能指定为Y0或Y1】,Y1是D2旋转方向信号输出起始地址,根据S1软元件的正负,按照正------>ON,负------>OFF的方式进行动作。若有错误之处,请原谅。

楼主:
不好意思,是我搞错了。见笑了啊,的却是NP!!

网友B:
那个伺服放大器的控制应该是《脉冲串加符号》PP脚输入脉冲NP脚控制正反
当NP脚等于0一个方向NP脚对于另外一个方向

楼主:
感谢大家的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