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以安装最新的三菱GX软件吗

楼主(2008-11-09):
我的笔记本电脑可以装GX8.几的最新编程软件吗?和7.几的仿真软件吗?我的配置是下面的

网友A:
那太可以了. 配置挺高的嘛

楼主:
不是,我是听说有些系统不能装GX,还有纺真最新软件

网友B:
怎么 可以地啊

楼主:
那这台呢?好象说GHOST不能装三菱的GX8点几的软件

网友C:
如果是精简版的系统,是不行的,并不是说【所有的】GHOST版的系统不能安装GX-8.x的版本。
不过目前中文版的仿真可能是6.x的,7.x的是英文的。
推荐用在工业方面的电脑系统最好用纯净光盘版的安装。而且在使用软件前先用GHOST给系统做个备份,万一不成功或者不想用了。直接还原回去就可以了。又很多软件是很难彻底卸载的,但不彻底卸载,有装不上新的版本,虽然可以通过注册表清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熟悉注册表的操作。

网友D:
这个是完全可以的呀

网友E:
试试不就得了呗!!!

网友F(2008-12-09):
没有问题的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