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PLC程序啊?(GX Developer&simulator)

楼主(2008-11-09):
谁有PLC程序测试的教程啊,共享一哈!!谢谢

网友A:
在本来论坛有很多,随便下载一个,然后用软件打开,启动仿真就可以了啊。

网友B:
楼主的仿真一定要装哦,不要装了编程软件而没有装仿真软件那就不行哦

网友C:
这论坛里就有三菱的仿真软件下载哦!

网友D:
请问给位? 三菱的仿真软件是 simulator 吗? 仿真具体有何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D:
请问给位? 三菱的仿真软件是 simulator 吗? 仿真具体有何用?
是的,仿真就是在没有实际的PLC的情况下,在电脑上模拟PLC的程序运行情况,从而检验程序或者达到学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