站务管理
是不是三菱编程线

楼主(2008-11-09):
我手上有一条编程线,一端是9针的方形插头,一头是8针的圆形插头,请问能用于FXin-24MR编程吗,知道的请回我,谢谢!
要做就做工控人

网友A:
外形比较象,但不知道里面的线路如何,可以试一试.
下载积分:+1(钟海) 热心助人!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外形比较象,但不知道里面的线路如何,可以试一试.
站長分析的是,外型一樣並不定是,還是測試看看比較好
下载积分:+1(钟海) 热心助人!

楼主:
如何测试,请告知
要做就做工控人

网友A:
拿PLC连接一下呵
站务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