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程序求助

楼主(2008-11-09):
那如果用传送指令MOV,D40如果是32位的,那么我们应该这样写程序,DMOV D40 D50,那么如果D40是64位的(D43 D42 D41 D40),那么我们的DMOV是不能用了?而要用成批传送指令BMOV D40 D50 K4,把(D43 D42 D41 D40)传送到(D50 D51 D52 D53)?不知这样对不对啊?

网友A:
三菱的谁告诉你可以使用64位的啊

网友A:
只有16位和32位的.

楼主:
那手册上有两个32位的相乘的,生成64位的数据,DMUL D0 D2 D4,D0=(D1 D0),D2=(D3 D2),D4=(D7 D6 D5 D4),D4不是64位的吗?我要把这64位的D4数据传送到D50,那要怎么办呢?

网友B:
DMOV是32位的 别弄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