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
初学者请教在触摸屏中怎么写入计数器数值和显示当前计数数值啊

楼主(2008-11-09):
各位大侠我刚刚学习PLC,写程序时我在触摸屏中做了个数值写入和数值显示来设定计数器的值和显示计数器的当前值。可能是PLC程序写得不对,仿真的时候怎么触摸屏设定的值和显示的数值一样啊,想请各位帮帮忙有没有这方面的程序学习一下啊,在计数到达后停机是不是要用到比较指令啊

楼主:
谢谢,我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 是我的触摸屏程序没做好

网友A(2008-12-19):
写入和显示不能用同一个寄存器,显示就比如在D100中显示T0的时间,MOV T0 D1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