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山
关于通讯

楼主(2008-11-09):
我用的是笔记本,和PLC 通讯没有问题,可和GOT就没法通讯了,所以没法对GOT上传和下载。请教如何解决?

网友A:
情况说的不清楚,
如果是没有GOT的软件的话,那就安装一个,如果笔记本没有COM口的话,可以用USB-------->RS232的转接线或者PCMCIA----------COM的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