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楼主(2008-11-10):
如果D146乘以K8得的结果不大于32767,就比如9乘以8得72,那么72它就 保存在D150还是D151,还是保存在(D150 D151)中,以至于下面可以用16位的减法?

网友A:
这个问题,你可以监控PLC的数据寄存器的数值,实际的看一下,这样印象也深一些。单纯的什么问题也去问别人,很容易被别人的思想左右,而每个人的思路和水平又不相同的。。
下载积分:+2(zhouyang)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下载积分:+2(YMMFA) 热心助人!

楼主:
谢谢你的精言,你说的有点道理的,可是我是菜鸟啊,没有人教啊,我只有指令手册还有以前我们公司的两台三菱的案例这么些有限资源啊,所以不懂的特别多啊。没办法啊,只好问老师们了。

网友B:
恩,以前我也遇到过类似的困惑。
记得下载一个仿真软件
然后编程好程序后仿真一下,就能知道结果了。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网友C:
简间一点说,就是把D146里的数值乘以K8得出的结果存放在D150里,后面的指令原理同此。

楼主:
恩,是啊,可以看出72是存在D150里面的,D151虽然用了,但是现在这种情况D151没有存数据,或者说只是存了0,D51就可以忽略了,所以下面可以用16位的减法了,明白了!

网友D(2009-02-21):
仿真软件很好用,应该好好用用
在没有硬件的情况下,你可以很快地测试好自己的程序哦

网友E:
二楼用的是那个版本的软件

网友E:
以前我怎么我看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