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小日本的软件好多都很奇怪,都要装在系统盘里。以前我买的佳能数码相机的软件就是这样,只能按它的默认软件装,路径不能有中文。还有打印机好象也是这样的!

网友A:
你说的是什么软件啊?如果是三菱PLC的,我安装到中文名称的文件夹里面也正常啊。当时是GPPW-7.08版的。

楼主:
恩,7.08的可以啊,而且我还要比你多几层呢,可以用呢,不过我装仿真软件就不行了,我感慨一下就发了上面的主题了,后来我少一层路径装,阿弥托佛,终于好了.不过今天装8.52的就是始终装不上,清理了注册表也没用,装到默认的系统盘里也没用,我只是想要让那个滚轮和软件一体化,不要启动软件后还要去启动滚轮程序,打印出来的梯形图程序版面太难看了,就只有梯形图,至少要弄个框包起来,可以填上作者,文件名称,日期等,这个PLC软件一点都不人性化,感觉没有LG的好(虽然小好多),还有那个专门针对FX系列的小软件,更不好,一打开程序,CPU就是99%,,要是夏天的话,笔记本电脑都要烧坏.

网友A:
我不清楚你的是怎么回事,但我的电脑上确实可以的,如果你的FX系列的三菱FXGP-WIN软件启动就占用系统资源99%的话,那是你的软件的问题,从本论坛另外再下载一个吧。如果是为了用鼠标滚轮,可以自己写一个批处理程序,用鼠标滚轮程序启动三菱的GPPW软件就可以了。我以前就是这样做的。要打开GPPW软件,启动桌面上的鼠标滚轮程序的快捷方式就可以了。
不过感觉三菱的软件显示梯形图方面确实不怎么样,显示的很占用空间,也就是相同的空间,和别的软件相比,能显示的梯形图的步数很少。

楼主:
FX小软件都是一个样,听说里面有BUG,我在笔记本上99%,在台式电脑上60%,我碰到好多人都是这么说的,很占CPU,所以有好多人都用GX大软件的,你的只15%倒是第一次看到啊。

网友A:
呵呵呵。。。我这是同时开着QQ2008,迅雷下载,KV2008杀毒软件和图像捕捉程序等软件的结果,如果单纯开FX的软件的话,CPU占用率几乎为0的。

楼主:
你的电脑什么配置啊,这么好的性能,还有你的FX小软件哪里下载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