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好意思,又发一个求助

楼主(2008-11-10):
从梯形图中看是20万,结果是对的 ,但是到监视表格中D155就没有这20万了,D154 和D156却有数据?

网友A:
你用32位的DSUB就不能用D155,应用双数的,监视按那样来的.

楼主:
哦,是吗?呆会儿我试一下,谢谢你,那这样的梯型图程序应该可以正常运行的把?

楼主:
啊,你讲的好正确啊,太爱你了!

网友A:
运行是不会有问题的,但最好不要那样.

网友B:
看不懂,只知道M8000在三菱 Q中是常闭继电器.
请问搂主,上传的是三菱 Q系列吗?

网友C:
M8000在FX里才是常闭 Q里SM400才是常闭

网友D:
其实,楼主只要认真学习一下算术运算指令的16位运用和32位运用所占的寄存器的多少及顺序就明白了。这样虽可以运行,但要看你如何用数据结果,一般是不能这样编制程序的。

楼主:
那个指令看了几十遍了,那你说两个32位的数相乘,生成一个64位的,比如D1(D4 D3 D2 D1),那我又要用D1(D4 D3 D2 D1)除以别的数据,那我要怎么办呢?明明知道里面的数据是正数且不大于32767,我为什么不能用DIV来处理下一行的除法运算呢?

网友E:
你用32位的DSUB就不能用D155,应用双数的,监视按那样来的.把D155改为D154就可以啦,只能以双数来使用,

网友F:
学习了 看来都是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