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0):
三菱的程序功能块怎么做啊,哪位高手指教一下啊

楼主:
没有人做过还是没有这个功能啊?

网友A:
FB?三菱有FB手册可供参考。

FX系列PLC并不支持GX Developer的FB功能,但是支持GX IEC Developer的FB功能,但是如果与三菱关系不够铁的话,在大陆地区使用GX IEC Developer编写程序在质保上会有问题的。

请你具体描述你希望得到的帮助,全盘教授恐怕没有时间。

以上

楼主:
就是类似于西门子300的FC块和西门子200的子程序块那样的,在主程序里只能看到一个功能块图和输入输出,真正的内部程序是看不到的,被加密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类似于西门子300的FC块和西门子200的子程序块那样的,在主程序里只能看到一个功能块图和输入输出,真正的内部程序是看不到的,被加密的!

只有使用GX IEC Developer才能實現這樣的封裝~~

但是在大陸地區使用GX IEC Developer軟件對三菱PLC進行編程是不會獲得質保的~~請三思……

以上

楼主:
明白,多谢楼主,看来小日本还是小日本啊!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只有使用GX IEC Developer才能實現這樣的封裝~~

但是在大陸地區使用GX IEC Developer軟件對三菱PLC進行編程是不會獲得質保的~~請三思……

请问cvlsam先生,是软体不好还是plc不好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