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作
CMP比较和LD= LD> LD<等接点比较的区别

楼主(2008-11-10):
大家能具体说说,CMP比较和LD= LD> LD<等接点比较的区别?两种指令各自用那些场合较好?

网友A:
最基本的区别:LD 是 普通指令而CMP为功能指令,使用的位置不同,LD使用在触点,并不可使用在线圈位置,而CMP却恰恰相反。

网友B:
楼上说的很明白,在这里是VIP会员,在别的论坛里面可是总版主喔。

网友C:
是这样的,虽然都是比较指令

网友D:
LD是作为开关使用,而cmp相当于一个中间继电器使用的

网友E(2009-04-28):
用触点最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