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系列的CPU必须要用存储卡么?

楼主(2008-11-11):
请高手指点

网友A:
这个不一定的,根据你的程序的大小选择,一般的来说,PLC的内存已经够用了。

网友B:
当程序的大小超过PLC本身的容量时才会选择存储卡,没有必须要用的理由!

网友C:
原来如此,学习了

网友D:
看看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网友E:
根据你的CPU型号及实际的存储空间需要来定!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F:
如果你分程序很大,自带的内存不够用,那么才要用存储卡.
帅得被人砍

网友G(2008-12-30):
另外,基本型的是不能加扩展卡的

网友H:
PLC有自带的存储器, 存储卡只是扩展用的.

网友I:
没有说,必须要用存储卡。

网友J:
程式的大小决定是否用存储卡

网友K(2009-05-18):
哪到底要用什么样的存储卡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