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相AC220V却带AC380V的电机变频器型号

楼主(2008-11-11):
台安,三菱哪种型号变频器能输入为单相AC220V却带AC380V的电机

网友A:
小功率的就有

楼主:
具体型号是多少啊.

网友B:
没有!变频器的输出电压不能大过输入电压。220V单相输入其输出为三相220V。有的电机它接成Y形为380V,接成△形为220V输入,这样的电机接成△形后就可以用单相220V输入的变频器带。如果把三相380V的电机接入,功率会小很多,基本上不能用。仅供参考!

网友C:
是的 有些小功率电机 380V / 220V 都可以运行的 改变接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