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姆龙CP1H内部时钟如何设定和读取

楼主(2008-11-11):
想改个程序,利用CP1H PLC内部的时钟和设定的时间进行比较后接通一个停电保持的线圈.程序如何写,谢谢了

网友A:
CP1H的时钟存储在特殊继电器A351CH-A354CH,具体见CP1H操作手册附录54页。
将系统时钟保存在S1起的连续地址,将自己要比较的数据存放在S2起的连续地址,使用时刻比较指令,如=DT,<>DT……,详细见CP1H编程手册的3-104页。
以上

楼主:
谢谢了,不知兄弟能否用程序表达一下.欧姆龙的编程方式和三菱不大一样有点吃力

网友B:
你这个"兄弟"用的不太好.所以cvlsam 不理你了.

楼主:
不好意思说错话了,还请cvlsam 不吝赐教

网友C:
呵呵额呵呵。。。cvlsam 在别的工控论坛可是总版主喔。

网友A:
比如我们要在10点30分30秒输出一个脉冲(当然,也可以置位一个线圈,看你准备怎么做了)
通过对DT指令的控制字进行设定,我们可以屏蔽年月日的比较,而仅仅比较时分秒~~
以上代码中涉及的指令请你看我先前的回帖中告诉你的手册去看~~
以上

楼主:
十分感谢,学习了

楼主:
再请教一下cvlsam ,DT控制字#0038是十六进制的,如果要用十进制56该如何表示,前面的符号是什么?谢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请教一下cvlsam ,DT控制字#0038是十六进制的,如果要用十进制56该如何表示,前面的符号是什么?谢谢
看来你需要先去学习一下Omron的基本知识 ,#0038=&56
以上

楼主:
清楚了,谢谢cvl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