肥仔米

楼主(2008-11-11):
如上题所示,请各位兄弟帮帮忙吧?,看看怎样才能把他转换过来呢。
附件: 5.6.rar (109 K) 下载次数:66

网友A:
用Microsoft  AppLocale试试

网友B:
什么东西
肥仔米

楼主:
明天试试,谢谢大哥。还有呢,可以加我的QQ吗?我的Q号:838076167
肥仔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Microsoft  AppLocale试试

大哥,那个Microsoft  AppLocale不行,这个只不过是令《软件》语言转换软件,我昨天装了,今天读,还是一样,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哥,那个Microsoft  AppLocale不行,这个只不过是令《软件》语言转换软件,我昨天装了,今天读,还是一样,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吗?

你利用Microsoft  AppLocale软件键一个繁体语言,然后开启这个繁体语言的应用软件读取人机看看
肥仔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利用Microsoft  AppLocale软件键一个繁体语言,然后开启这个繁体语言的应用软件读取人机看看

我有点不太明白,你是说要对proface软件进行繁体转换吗?还是对程序转换,如果这样的,又怎样键一个繁体语言呢?请多多指教
肥仔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利用Microsoft  AppLocale软件键一个繁体语言,然后开启这个繁体语言的应用软件读取人机看看

大哥:读出来的还是跟之前的一样,还有什么好的方法呢?

网友A:
看看附图
肥仔米

楼主:
quote]引用第8楼zyfzxh于2008-11-17 13:29发表的 :
看看附图
看看现在的,但怎样才能把它转换呢?你的是怎样转换的????

[

楼主:
我终于弄明白了,但我的是中文的,转换后连软件的菜单上的全变样了

楼主:
转换后就变成这样
肥仔米

楼主:
Microsoft  AppLocale有点美中不足,就是每一次要转换,如果不是这样,那就是每次是乱码的,不过在这也要谢谢这位大哥

网友A:
引用 楼主:
转换后就变成这样 [attachment=15342]

我安装的应用工具都是英文版的所以没什么太多异常!
肥仔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安装的应用工具都是英文版的所以没什么太多异常!

我曾用你介绍的软
件把应用软件的语言转换后,想把程序发送给触摸屏,但又有出现新的问题,如附图

肥仔米

楼主:
这个显示内存溢出,该不会是内存不够吧,之后我又想之前的程序调出来就出现这个画面

,我马上关了电和拔掉数据线,又通上电,按正常顺序把程序调出来,就是出现刚才的两个异常画面。我之前没有把原有的程序删掉,把现在的程序发送到触摸屏,就出现14楼的现象,但后来不知道弄了那里,就可以把已语言转换的程序发送到触摸以屏里,由于本人的英文能力有限,不知那个里面的是什么意思,
如果大哥有这个手册,请发来给我好吗?在这先谢谢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显示内存溢出,该不会是内存不够吧,之后我又想之前的程序调出来就出现这个画面 [attachment=15399]  [attachment=15400] ,我马上关了电和拔掉数据线,又通上电,按正常顺序把程序调出来,就是出现刚才的两个异常画面。我之前没有把原有的程序删掉,把现在的程序发送到触摸屏,就出现14楼的现象,但后来不知道弄了那里,就可以把已语言转换的程序发送到触摸以屏里,由于本人的英文能力有限,不知那个里面的是什么意思, [attachment=15401] 如果大哥有这个手册,请发来给我好吗?在这先谢谢了

第一個圖是講你的人機當初設計者沒有傳送上載信息,所以你不能讀取人機中的畫面;我發的這個圖是強制進行畫面傳送(SCREEN DATA TRANSFER)!
肥仔米

楼主:
先谢谢你了,好人有好的,祝福你

网友C:
正确的是装日文的WindowsXP和日文的Pro-face软件就可以了,我的也是
肥仔米

楼主:
如果系统是中文的,那除了上面的方法,还有什么更好的方法呢?请指教

网友A:
哈哈,我就知道这个方法不知其他人是否有什么高招?(用日文操作系统除外)

网友D:
要把电脑装个日文的系统才可以,前几天遇到类似问题!

网友E(2009-02-25):
不知道你想怎么转换,有一点提醒的话,PROFACE里有TABLE这个东西,你去试试吧!!

网友F(2009-04-18):
用南极星转换就可以了。

网友G:
这个程序不是日语的, 而是繁体中文, 只要你改一改读取程序的电脑就可以了。
不须要安装日语OS,中文OS,英语OS 也可以看。

  • 下载积分:+2(hwsim) 肯定一下!!!!
    肥仔米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个程序不是日语的, 而是繁体中文, 只要你改一改读取程序的电脑就可以了。
    不须要安装日语OS,中文OS,英语OS 也可以看。
    [attachment=21903]
    [attachment=21904]
    [attachment=21905]
    肥仔米

楼主:
    我试了还是不行,怎么办呢
    肥仔米

楼主:
    上面的图片我没有改过的语言选择,我看你的和我的一样的,但又不行,怎么办呢

网友H:
引用 楼主:
    上面的图片我没有改过的语言选择,我看你的和我的一样的,但又不行,怎么办呢

    你的是中文(中国), 是简体的啊
    应该要选择中文(台湾), 是繁体的啊

网友I:
    你把 那个上载信息 的勾去掉  应该就能上传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I:
    [attachment=21956]
    你把 那个上载信息 的勾去掉  应该就能上传了!

    注意!!
    那么以后就无法上载了。要把程序保留好。。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J:
    这个方法是可行的,我试了下!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A:
    用Microsoft  AppLocale试试

    正解也

网友L(2009-11-27):
    楼主啊,你的根本不是日文,是繁体字,所以转换成日文肯定更乱码。下个南极星就好了

网友M(2010-01-15):
    用翻译软件dr,eye的阅览功能可以显示正常的日文,我试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