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plc能否用485同时控制多台变频器的频率?

楼主(2008-11-11):
有条生产线有多台电机,工艺要求这些电机需同步运行,每台电机用一变频器,并有编码器反馈。能否用一个plc通过485来控制这些电机的同步运行呢?

网友A:
如果用RS485,要看通讯速率,如果数量很多且同步相应要求很高,那么RS485的通讯速率恐怕有点困难。

网友B:
这个要看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了,一般来说,每个变频器都有一个地址,只要把数据帧弄好,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C:
可以采用具有同步运行功能的变频器如VLT5000

网友D:
用一台同步控制器,加2DA模块怎么样?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E:
通过RS485通讯应该能实现。

楼主:
哦,学习了,要是象六楼说的控制三十来台都很正常的话,那应该很好的了

网友F:
正在做这个,学习了

网友G(2009-01-20):
4楼老大你说的VLT5000变频器我们厂也有几台,你那里有没有它的使用手册或设置软件,能否发一份给小弟吗?

网友H:
485通讯可以控制变频器的运行及状态,但若是多台变频器的只能依次进行,所以实现起来是会有一定的时差,若同步精度要求不高应该可行,若精度要求高则需谨慎对待。最好用同步控制器。
下载积分:+3(bogegongkong) 热心助人

网友I:
看网络速度。
同是485的,现场总线速度高,同步就没有问题;如是一般的plc485口,比如modbus协议,一般38400最多,控制的多,频率改变同步就只能一点一点爬了,快了就不行

网友J:
这个要看变频器的通信协议了,一般来说,每个变频器都有一个地址,只要把数据帧弄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用RS485,要看通讯速率,如果数量很多且同步相应要求很高,那么RS485的通讯速率恐怕有点困难。

网友K:
通常所说的485应该只是一个物理接口,好一点的PLC+变频器不加中继通讯的话理论上可以有31台
但是我用三菱和丹佛斯变频器40台通讯都可以,但是周期太长了
比较适合不常调节频率的场合

网友L:
485/422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M:
没问题,一台变频器就是一个子站。

网友N(2010-06-04):
最好是用FX3G 3U的PLC通过485连接32台变频器,3G 3U支持的新变频器指令使用很方便。

网友O:
26楼的朋友,用3U.3G的专用指令只能控制最多8台变频器

网友P:
没有用过,请高手指教

网友Q:
通过485当然可以实现了,但是变频器的数量不易过多,距离不应该太远
有的变频器具有同步运行的功能

网友R(2010-07-10):
一台变频器设为主站,通过485通讯,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