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上载不了!

楼主(2008-11-11):
各位老大触摸屏F940是不是用RS-232
数据线啊!怎么不行啊?和FX-232CAS-1下载电缆有什么不同

网友A:
F940的COM1口是RS232数据线,如果各方面没有什么问题的话,是可以直接上载的。

网友B:
是不是禁止上传了

网友C:
是不是触摸屏初始化不对啊

楼主:
假如禁止上传,是不是在工作环境设定状态那设定.本人在上载GOT到电脑时没任何提示说要密码,但想进入工作环境设定状态时确要密码,怎么办好啊!

网友D:
能不能通信一啊.

楼主:
就是无法通信,纳闷?

网友E:
通讯参数是不是改了

网友F:
你用电缆是连接触摸屏上面一个口吗?首先确定电缆正确,在触摸屏的设定里面更改PLC TYPE下面的协议选择RS422.(F940)

网友G:
不让你调程序,显示通讯错误,那是因为别人设置了密码,在确认你没有设置通讯错误的情况下,解一下触摸屏的密码,这样做起来相对比较能及时发现问题
解密软件请看附件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