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从PLC的CPU芯片上直接读取数据

楼主(2008-11-12):
想知道从CPU芯片上直接读取数据的方法,听说这方法很好用,就是不知怎么怎么用,请高手细解,谢谢!

网友A:
装在电脑上的和装置通讯的,一般只有plc厂家有这东西

网友B:
目前象西门子的S7-200CN的,是用到的单片机的,先拆下芯片,然后用单片机读出PLC的程序,修改加密等级后,再把一部分数据写入芯片。或者用专用的软件转换为编程软件能识别的程序。

网友C:
这个不会 有高手试过了吗

网友D:
程序在cpu里吗????????????
学习是快乐的.

网友E: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