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考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楼主(2008-11-12):
各位大侠,,,我在读PLC的时侯.电脑显示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在执行" 我想会不会是电脑上9针的端口,, 我不知道在那里设置COM段口啊...,请各位大侠帮帮我啊..

网友A:
试一下其他COM口,例如COM2,或COM3

网友B:
点我的电脑-属性-硬件-COM看你插上数据线后多出那个端口把你的编程软件设为此端口.最好买一条USB-09-C保证可以的,

网友C:
查看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里面有com口的!
打开设备管理器的过程如下:
右键“我的电脑”,点属性,再选择“硬件”,最后点击“设备管理器”

网友D:
听楼上的

网友E:
学习一哈
残酷的现实容不下过于美好的梦境

网友F:
楼上说的是对的 ,且COM口可以更改
记住该记住的,忘记该忘记的。改变能改变的,接受不能改变的

网友G:
右键“我的电脑”,点属性,再选择“硬件”,最后点击“设备管理器”查看设备管理器中的端口,里面有com*,就在PLC软件中传输设置相对应的COM*

网友H:
听三楼的

网友I(2009-06-12):
应该是你设置的COM 口被占用了

网友J:
1.COM口没设置好,计算机的COM口与PLC的COM口要设置一致
2.建议用USB SC-09通讯线,要装USB驱动程序的。
绳锯木断,水滴石穿!

网友K:
7楼说的不错

网友L:
在硬件管理器里会有串口的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