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学
有没有人能告诉我.

楼主(2008-11-12):
我读PLC程序的时候.电脑显示 :指定了不能使用的COM.请确定COM口的设置后在执行: 是不是设置电脑9针的那个端口啊..可我不知道怎么设置...请各位大侠帮帮我啊...谢谢了

网友A:
参考该贴:
http://www.ymmfa.com/bbs/read.php?tid-8661-fpage-0-toread--page-1.html

网友B:
那是你设置端口错了 如果你的电脑有几个端口 可以从COM1往下设置就可以了 COM1不行就换COM2.COM3

楼主:
大侠,,我电脑显示有256个端口啊,,,我怎么试

网友C:
兄弟,在你的设备管理器里就可以看到是占用的那个口了,不用一个一个试吧

GOOD LUC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