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
关于CX-ONE3.0问题

楼主(2008-11-12):
我从网上下载了CX-ONE3.0软件,里面都是.ccd,sub,img文件,请教高手如何安装,谢谢

网友A:
使用虚拟光驱或者刻录到光盘内安装~~
下载积分:+1(yjp-gyl) 热心助人!

网友B:
推荐刻录成光盘再安装,这样也能长期保存。。。。

网友C:
使用虚拟光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