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有那位朋友、高手熟悉,不妨给我说说,让我们大家一起学习!用万用表来判别的方法我有了,下图就是:

当电动机经过维修后,它的六根引出线都乱了,分不出三相绕组引出线的头和尾?
        先用万用表电阻档测量电动机绕组引出的六根引出线,判别出其同相绕组的引出线后,把各相绕组中的同相引出线任意取出三根引出线连成一个公共点,剩下的三根引出线也连成一个公共点。看下图所示:
(图1)

        用万用表毫安于现状(mA)档,最好使用微安(uA)档进行测量,一支表笔插在一个公共点上,另一支也插在另一个公共点上,然后用手顺时针方向板动电动机的转子,此时看到万用表的指针不摆动,那么所连接的两个公共点上的头和尾是正确的,一个公共点是各相绕组的引出线的同名端(即相头或相尾),如图1所示。
如果在测量时,用手板动电动机的转子,万用表的指针来回摆动不定,那么连接的公共点上肯定有一相绕组引出线的头尾接反了。如下图所示:
(图2)

        知道有一相绕组接反后,然后把各相绕组引出线逐相的头尾对调测量,一直调到万用表的指针不摆动为止。这样,电动机各绕组引出线的头尾判别才正确。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已经够了呀,还要干电池干嘛呢,只要量出同相的绕组就好了,其实收尾反了也没什么,只电机按要求的方向转就好了,反了两相对调即可

懂得多总比懂得少好呀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B:
1.用万用表(指针式的)测量出电动机六个接线端哪两个线端为同一相.
2.将万用表的直流毫安档拨到最小一档,并将表笔接到三相线圈的某一组两端,而电池正负极接到另一相的两个线端上,如,表针摆向大于零,则说明电负池所接的线端与万用表正极表笔所接的线端是同极性的(均可以认为是头,也都可以认为是尾)依此类推,便可测出另外两相的头和尾.
我不知道上传图,
朋友,能否加我,QQ280762377
朋友,我试过了,你的方法可行,谢谢!
听说还有第三种方法可行的?

楼主:
四楼的朋友,先谢谢了,我用你的方法试试看。
希望大家能够拿出更多更好的方法,谢谢!
三人行必有我师,虚心向所有的工控人学习、交流。

网友C:
有道理要好好的学习.

网友D:
你看一下技校的电工专业的实习课教材,就明白了,上面讲了三种方法呢
感谢,我会去找来看看.

网友E:
又学到了一招
wuqiabin

网友F:
技校的电工专业的实习课教材,有上面讲了三种方法呢,我都学过,不过忘得差不多了

网友B:
还有一种方法呀,你还是多看看<电工实用经路300例>吧,这是一本很好的书,也不贵才16元钱!!

网友G:
三相电动机绕组找头尾电工手册介绍的很详细,这些方法都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