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电脑没有RS232接口,谁有RS232转USB的驱动!!!

楼主(2008-11-12):
我的电脑没有RS232接口,谁有RS232转USB的驱动!!!

网友A:
买一条好一点转换线自带驱动光盘。。。
用我们双手与智慧来建设辉煌新世界。。。
天大地大,何处是我家?

网友B:
你就直接买USB接口的数据线,不就行了吗.向供应商要驱动呀.
帅得被人砍

网友C:
USB转的RS232不一定好用的,最好知道你的转换卡是用什么芯片做的,这样找起驱动来也容易些。

网友D:
现在笔记本大部分都去掉了RS232的COM端口,但对工业编程通讯用的来说,很不方便。就是有带COM口的,也配置一般,价格很高,性价比很低。
现在大部分的都用USB---232线或者PCMCIA----COM卡来转换一下。可以正常使用的。
不论你购买什么转接线或卡,都会带有光盘驱动的。
只是要注意USB---RS232线要质量好一点的,否则有的会不能使用,或者比较容易频繁掉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