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2):
要编一个程序使X0接通Y0得电,X1接通Y1得电,X2接通Y2得电,X3接通Y3得电,X4接通Y4得电.-------一直到X117'Y117   轮流接通的话人家只用用了7步,一个对应一个的话,有人只用了几分钟就写好这个程序了.

网友A:
就是啊 出题目也要把条件说清楚啊!

网友B:
估计是一个一个得

网友C:
用字或指令 LD M8000 DWOR  K8X0 K8Y0 K8Y0

网友D:
题目没说清

楼主:
引用 网友E:
先不考虑那个功能指令,Y带不带自锁呢,

带不带自锁不是这个题的关键,是要用最短的程序步.达到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一个一个的,还是可以几个一起动作呢

题目上写了,X0接通,Y0得电,X1接通Y1得电.当然你要同时按住X0和X1-Y0,Y1肯定也是同时得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就是啊 出题目也要把条件说清楚啊!

你看题目了没有,我发现第一人说话的话会影响到后面的.

网友F:
能否考虑用FOR指令加变址啊??

网友G:
可以学习当中

网友H:
MOV再带K就OK了

网友I:
不知何意?

网友J:
楼主怎么提起这个问题了呀,前不久我还向我手下的兄弟考这个问题呢!
程序应该这样就OK了.       LD8000  BMOV  K1X0  K1Y0 K80

网友K:
不考虑自锁,只要接通X0-X17任意一点或多点Y0-Y17相应的点都会接通.程序如下:

   LD M8000 MOV K4X0 K4Y0

以上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楼主怎么提起这个问题了呀,前不久我还向我手下的兄弟考这个问题呢!
程序应该这样就OK了.       LD8000  BMOV  K1X0  K1Y0 K80

高人不少啊,都是正解,佩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