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K30S PLC密码

楼主(2008-11-12):
请问在不考虑内部程序,如何清删密码?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A:
楼主你不考虑PLC内部程序的话你就可以清除PLC内程就OK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不考虑PLC内部程序的话你就可以清除PLC内程就OK了
联不上清不了的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B:
你用编程软件3.62的版本就行了
wuqiabin

网友C:
用最新的版本可以的3.63

楼主(2009-01-08):
谢谢各位!LG PLC中文编程软件KGLWIN3.62 联机都联不上,怎么清除?
非标自动化设备维修,改造,开发;PLC,触摸屏程序开发.以诚信求生存,以技术谋发展!

网友D:
需要用低版本的英文版的才可以的,如果你用3.62以上的版本,会有版本太高了的提示的,K30S的编程通讯线是普通的RS232的,自己做一根线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