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业
请教关于威伦506屏的动画能和三菱PLC的输出点同步吗?

楼主(2008-11-12):
你好能请教你关于威伦506屏的动画能和三菱PLC的输出点同步吗?也就是说当Y或者M输出的时候动画在运动不输出的时候就不动

网友A(2008-12-13):
相同问题,在线等!、
版主帮忙!我用的MT5000系列的!

网友B(2009-01-23):
好像当Y或者M不输出的时候屏上动画要慢一拍才停

网友C(2010-02-04):
不知楼主的问题解决了没有,我也想请教同样的问题!

网友D:
我觉得吧,完全同步是不可能的。可能还有个取样周期的问题。我联机的时候发现短到50毫秒的信号有时间就不能完全显示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