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能告诉我吗

楼主(2008-11-13):
设备使用FX1N-60MR型三菱PLC,由于输出点少,另加一扩展模块FX0N-8EYT,程序写入后,发现输出点y30---y37都不能用(没有输出),不知何故,向各位大哥请教,谢谢

楼主:
自己頂一下,望各位兄弟幫忙解決,謝謝

网友A:
監看程序中有沒有輸出?

网友B:
幫頂。。。
用我们双手与智慧来建设辉煌新世界。。。

网友C:
你要看看,你加的这个扩充输出是不是在NO.0的位置,模块的24V电压是否正常?及你的输出Y编号是否正确

楼主:
監看程序中有沒有輸出?
是的。

楼主:
你要看看,你加的这个扩充输出是不是在NO.0的位置,模块的24V电压是否正常?及你的输出Y编号是否正确
是在NO.0位置,但怎樣檢測模塊的24V電壓呢?模塊上沒有看到有24V電壓,只有兩個COM口及輸出點呀。

网友D:
FX1N-60MR为继电器输出 FX0N-8EYT为晶体管输出 楼主清仔细看看 是不是不小心用错了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FX1N-60MR为继电器输出 FX0N-8EYT为晶体管输出 楼主清仔细看看 是不是不小心用错了模块
谢谢,确实用错模块了。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