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描述:FC2中语句
描述:FC2中语句
描述:FC1中语句
要实现阀B开1分钟后,阀A才关闭,有关图片如上所示

在FC1中有Q6.3开阀A,Q6.5开阀B。当前状态是阀A开、阀B关

在FC2中有SET M101.0,延时1分钟后RESET M100.7

                    SET M100.7,延时1分钟后RESET M101.0

在OB1中有CALL FC1

                    CALL FC2

本意想,条件满足后SET M101.0 后延时1分钟后RET M100.7即M101.0常开点闭合1分钟后,M100.7常开点断开。

但是执行时M101.0常开点一闭合,M100.7常开点就断开了。而在FC2中计时器还在走,T40开点根本没有闭合,

RESET M100.7没有执行到。为什么在FC1中的M100.7常开点就断开了

网友A:
真的很乱哦

你说M100.7断开,但是根据你的贴图,M100.7并无断开,而是M101.0断开了。

因此请你最好整理一下你要问的问题~~

网友B:
把程序上传给你看看吧,另外控制要求也说清楚哦。
欧姆龙、三菱、西门子PLC编程;单片机项目承接(C51 、AVR)

楼主:
cvlsam 说问题没有描述清楚,我又整理了一下,还有视频录像

在OB1中有CALL FC4

         CALL FC6

在FC4(输出连接程序)  中有Q6.3开阀A,Q6.5开阀B。当前状态是阀A开、阀B关

在FC6中(有阀门控制)  SET M101.0,延时1分钟后RESET M100.7

                     SET M100.7,延时1分钟后RESET M101.0

贴图中DB10.DBD24大于DB11.DBD48,SET M100.7 阀A开,所以 M100.7 没有断开。Q6.3有输出,

Q6.5无输出,贴图中阀A开,阀B关。现在要实现当条件满足时阀B开,开后

延时1分钟后,阀A才关。图中DB10.DBD24小于DB11.DBD52就是满足的条件,

(DB10.DBD24是现场热电偶传来的温度,DB11.DBD48是组态界面中人工输入的数值。)

DB11.DBD52=DB11.DBD48-10

当DB10.DBD24小于DB11.DBD52,SET M101.0 Q6.5有输出,阀B开,

SET M101.0 时计器T40计时1分钟,1分钟到后,T40接通,

RETSET M100.7 Q6.3 输出停止,阀A才关,这是想当然的指令执行过程,实际上,当DB11.DBD52

是50的时候,SET M101.0 Q6.5有输出,阀B是开了,可T40计时根本没有到1分钟,T40 没有闭合,

RETSET M100.7还没有执行到,程序段87中的M100.7就断开了。Q6.3输出停止,阀A关闭,没有达

到,DB10.DBD24(23.148度)小于DB11.DBD52(50度),时开阀B,延时1分钟后再关阀A的工艺

要求请问这样使用SET RESET SD计时器指令有什么问题?
附件: 屏幕录像.rar (658 K) 下载次数:47

网友C:
不会吧?
这个程序应该可以满足
SET M101.0,延时1分钟后RESET M100.7
,即M101.0和M100.7同时ON一分钟,再到达M101.0为ON,M100.7为OFF的状态;
但在
   SET M100.7,延时1分钟后RESET M101.0
时,是保持M101.0为ON的同时,M100.7为OFF,一分钟之后两状态互换,变为M100.7为ON,M101.0为OFF。

楼主:
确实不满足控制要求,有屏幕录像可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不满足控制要求,有屏幕录像可证

我是说可以满足
SET M101.0,延时1分钟后RESET M100.7

的要求

而不能满足后面那条的要求;

屏幕录像没有看清楚  有点乱~~

网友D:
不用编的这么复杂,好好画个逻辑关系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