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1-13):
请教高手指点,我写欧姆龙的PLC程序时,有时通讯不上,接线什么都是好的,换一个程序又可以,后来怀凝程序有错误,但把这个程序重新复制到新建的一个窗口又可以了.请问这种情况是哪有问题.

网友A:
这种情况应该可以排除是软件的问题,多查找硬件方面的问题,比如USB转RS232的转接头是否有问题 ,更换一根试试看,还有把通讯的波特率调整到9600,不要太高.
同心同德,共建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