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COM端口

楼主(2008-11-13):
各位大侠好.,,,,,我的电脑有一个9针的串口,我用的PLC是三菱FX2系列的..也有一根电缆线是PLC用的,一头是25针,一头是9针接电脑的..
电脑也有编程软件..我想问一下这样可以给PLC写程序吗.
还需要什么软件吗...希望那位高人告诉我啊

网友A:
你的线不能用,FX2N的编程接口是圆的,需要一条通讯线,还要一份编程软件GX Developer

网友B:
用SC-09就好了,你的线应该是一半,还少一半的,少的一半是把25针转成rs-422口的。

GOOD LUCK

楼主: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我有啊....PLC也是25针的....电脑显示COM端口设置不对啊,,,我选了好几个端口也不行啊

网友C:
你的数据线装了驱动了没有啊!插线在我的电脑-属性-硬件-端口那会显示多出端口号把你的编程软件设此就OK

楼主:
数据线装了驱动,,那里有的下载吗...请高手告之

网友D:
你说的PLC是25针插口.你那应该是F1系列的PLC

网友E:
这种情况你得告诉人家,你的机器型号,这样好交流些。

网友F:
FX2系列的像你那种线就可以了,另外软件GX developer 也没有问题,最主要的是通讯的端口设置,首先查看你电脑CON口设置:
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端口(COM和LPT)看一下是COM多少(一般为COM1),你也可以自己设置,另外,你也要留意一下端口设置的每秒位数(9600)等数据。
在GX developer 里面 在线/传输设置 也设置成跟电脑COM口一样就可以了(传输速度也设成9.6kbs)

网友G:
设置一定要注意!

网友H:
PLC与PC通讯应该用DB25M口和RS-232口吧,9针的DB9应该是PC的COM1(RS-232),PLC应该是DB25M,我是这样理解,那位高人给确认一下,谢了
祸兮福所倚
福兮祸所伏

网友I:
GX developer 软件,SC-09通信电缆

网友J:
25针的话要转一次才能专为9口的,当然转换器要有驱动的!
买个sc-09就可以了。
而且fx2n的是圆头8口的,你那25的怎么用的?
A系列的倒是可以用25口的 !

网友K:
引用 楼主:
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我有啊....PLC也是25针的....电脑显示COM端口设置不对啊,,,我选了好几个端口也不行啊

网友L:
FX2的PLC是25针接口的,编程软件GX Developer有可能不能用.
用FX-GP/WIN-C肯定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