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3):
请问网上哪里有RS232转USB的驱动程序下啊?

网友A:
与你电缆的型号有关

网友B:
网上很多这样的驱动下载!

网友C:
驱动需要和USB---RS232的线的硬件配合的。不过一般的是2303的驱动。

网友D:
到电脑城有很多卖,而且40-50元之间就可以买到.

网友E:
买好一点的才好用。。。
用我们双手与智慧来建设辉煌新世界。。。

网友F:
买的线应该就配有驱动盘

网友G:
这里有两个,不知对你们有用没有
描述:Drivers for USB-SC09.rar
附件: Drivers for USB-SC09.rar (535 K) 下载次数:65 需要:1工控威望

网友H:
插上转换电缆,发现新硬件,可以选择自动网络搜索(电脑要联网),也可以的。我已试过一次的。
另外,楼主是不是写反了,rs232 TO USB的转接不多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