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模块求解

楼主(2008-11-13):
据说FX2N-2AD,2DA选电流4-20mA时,还要调增益和偏置,把电流输入或输出给模块时,调节模块上的电位计,程序里可以看见0-4000变化的数据吗?

网友A:
小弟虽没有用过FX2N-2AD,FX0N-3A模块,也不是很难.我用与三菱FX1N-40MR通讯配合海泰克人机来控制一台压力二百吨的油压成型机.也很稳定.每一种模块都有传用程式读出和校正数据,可以查资料看看.

楼主:
给个答案啊!!

网友B:
其实,不用调模块也行,在程序上处理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C:
是需要调整的,出厂时是0~10V的输入对应0-4000的数字,所以在使用0~5V或4~20mA的量程时需要使用电流或电压发生器重新调整增益值和偏置值

楼主:
好麻烦的啊,万一电压电流发生器不准,那就更麻烦了,这个电流发生器哪里有卖吗??为什么不能做的像LG的特殊模块那样不用调的啊,只要拨码开关拨一下就可以了啊?有谁自己操作过啊,给我讲讲啊,调的时候在程序中能看见4000数据吗??

网友C:
也不是很麻烦的,你仔细看看操作手册吧

楼主:
看了N遍了

网友D:
可以学习当中

网友E:
现在一般的仪表带4-20mA信号测试输出的 ,比如GF的流量计等很多 ,可以用做信号发生器

网友F(2009-02-20):
看手册一步一步来设参数,很快能搞定
我的电脑不能粘贴图片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