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给PLC写程序吗

楼主(2008-11-13):
我的电脑有9针的串口...PLC是三菱FX2N,系列的接口是25针的, 我还有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有一跟编程电缆.......可是我接好之后连程序也读不出来,,电脑显示"COMD端口设置不对...." 可我选了COM1,,2,,3..4..5..6这几个都不能用 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是不是还要装什么软件啊.....真是烦啊...希望那为高人相助.....万分感谢!

楼主:
不好意思写错了..我的PLC 是三菱FX2系列的

网友A:
PLC的通讯口要和电脑的通讯口一致才行。
肥仔米

网友B:
数据线有没有问题呢
肥仔米

网友B:
用的是USB还是串口的
肥仔米

网友B:
最好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C:
FX2的PLC不是8针的圆头,所以你用SC-09编程或者调程序的时候,电脑一端接9针的头,FX2的一端是25针的头,所以你要把8针的那一节拔掉,留25针的那个端子和FX2的通讯口去连,但现在有些SC-09经过改进以后好想不能连,大部分还是能连接的,我就连接过,是没有问题的,祝你好运·······如果连串口都找不到,那建议换一根SC-09试一下···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D:
加油,我们可以互相学习

网友E(2009-02-28):
估计是数据线的问题

网友F(2009-11-14):
看你的电脑串口是不是好的,从设备管理器看,并可以看到COMD端口是多少号,一般电脑带有串口的话就不用去改端口号,用USB转串口的才需要改端口号的。

网友G(2010-07-28):
应该是你的数据线有问题,你的电脑本身就有COM口的话,默认的串口就是COM1,是不用更改的

网友H:
当然要软件了你要软件我有我QQ号为:1017582407

网友I:
有可能是软件安装设置出问题了

网友J:
是做什么机台。。。还是自己学习???

网友K(2011-02-21):
用的是USB还是串口的,最好发个图上来看看

网友L:
用是USB还是串口的线是要安装USB转串口程序的才能用串口。

网友M:
可是我接好之后连程序也读不出来

网友N:
应该是数据线不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