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能给PLC写程序吗

楼主(2008-11-13):
我的电脑有9针的串口...PLC是三菱FX2,系列的接口是25针的, 我还有三菱PLC编程软件 GX Developer
有一跟编程电缆.......可是我接好之后连程序也读不出来,,电脑显示"COMD端口设置不对...." 可我选了COM1,,2,,3..4..5..6这几个都不能用 啊,,,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是不是还要装什么软件啊.....真是烦啊...希望那为高人相助.....万分感谢!

网友A:
要检查电脑硬件

网友B:
1:点击GX Developer中的在线——传输设置。看看你的编程软件中设置的端口号是多少。
2:右击”我的电脑”属性——硬件——设备管理器检查此COM口号是哪个。(更换一个没有使用的COM口)
这两个号必须统一。
如果还不通过。检查通讯电缆等硬件。

楼主:
我都检查了没什么问题.......我不知道还要不要装电缆的驱动程序吗?

网友C:


网友D:
可能你用的是RS-422接口.要用RS422/RS232转换器来转换.

网友D:
FX系列的PLC→RS422/RS232转换器←P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