触摸屏画面按扭失效

楼主(2008-11-13):
三菱GOT1000触摸屏连接FX2N-80MT,操作时偶尔出现触摸屏画面上按扭失效的现象,关机重新启动,现象消除,这能是什么原因?

网友A:
通讯不良,也许是干扰。

网友B: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自复位),或者按钮已经动作了只是程序没有动作。

网友C:
多数是通讯不良,换根线试试。

网友D:
我 也碰到这样的事情。我想应当是屏用的时间过长导致的这种情况吧。
相信自我!

网友E:
还没碰到过,再想想了

网友F(2008-12-30):
还有可能屏的问题,检测不敏感了

网友F:
可能压坏了吧

网友G:
会不会是程序的问题

网友H:
1、通讯不好;
2、屏有质量问题;时间长了偶尔会这样

网友I(2009-07-06):
也不一定是按钮坏了,可能是GOT中按钮的有效区设置的太小,必须按到那小区域上才会动作,可以重新设置按钮的触摸有效范围
我们的骄傲多半于我们的无知

网友J:
如果确认通讯线没有问题,保证在按触摸键的时候有变化,那说明通讯有问题或者干扰,如果按了还是没反应,那基本上就是你在设置画面的图案太小或者位置不对,稍微调整一下位置,保证按钮放在触摸有效区,这样试验调整几下,因为如果这个屏的这个按钮位置是经常按的,使用的频率比较搞的话,有可能导致了他的灵敏度下降了,更换一个位置放置,我想会解决这个问题,其他的问题不大··
SIEMENS合作伙伴;提供三菱、SIEMENS 东芝,ABB等国外品牌维修\技术改造\电气项目以及产品和备件销售。尹玉玺:18621957937

网友K:
部分还是全部失效?

网友L:
换根线试试

网友M:
也曾遇过 不知道什么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