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三菱F1系列怎样跟电脑通讯..用那种数据线?有卖的吗?它这个F1系列和F2系列是八几年出的产品     指令和FX系列基本指令一样吗        ?

楼主:
就没有知道的..用什么型号的数据线...

网友A:
得用F2-20GF1模块。

网友B:
用F2-20GF1模块

网友C:
用编程器

网友D(2008-12-14):
我也想知道答案

网友E:
软件和编程都很难找到,废了吧.

网友F(2009-06-03):
软件我有吖,加个转换就可以用了

网友G:
设纸好通讯
bnm008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