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令求助

楼主(2008-11-14):
L MB(AR1, P#0.0)是什么意思啊?求助大虾

网友A:
L ----Load 装入指令。
AR1---西门子PLC的地址寄存器,由于地址寄存器中需要使用指针来赋值,因此后面使用P#0.0的地址。
这句话的意思是,装入MB到ACCU1中去。至于MB的具体地址,由AR1+P#0.0的结果指定。
例如:L MB[AR1,P#0.0] 当AR1中的值为10.0的时候,那么相当于L MB10
以上

网友B:
cvlsam 你太牛了

网友C:
cvlsam 高手也。我要向您学习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