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楼主(2008-11-14):
请问欧姆龙PLC程序在编译时,出现警告,是不是程序有问题?用的指令是SET和RSET。但是也可以下到PLC里面工作。

网友A:
是图片这样吗?程序没有问题

网友B:
应该是没有问题的,set和rset在编译的时候会产生警告,因为set和rset是用了相同的软元件,所以会警告。但是对程序不会有什么影响。

网友C:
没什么关系,只编译通过就行,警告只告诉你,你编的程序存在一定的风险,再好杜绝警告的出现,重新把程序编得正确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