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册
无法安装DX Develepor8.05

楼主(2008-11-14):
我的电脑是VISAT系统,为什么不能安装DX Develepor8.05。

网友A:
指正是GX不是DX,你要安裝補丁才行!

网友B:
GX Develepor8.05与VISTA不兼容的,想用GX就不要用VISTA版本

网友C:
VISTA下我装过8.52,你可以试试
混灌水区的!

网友D:
VISTA下应该能下装运营的

网友E:
先运行XP SP3兼容向导,然后导入EnvMEL,运行setup.exe,向下兼容2000 ,安装完环境变量后,在安装dx 8.05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