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08-11-14):
请教各位师父,FX1S-10MT型PLC的模拟电位器 VR1 VR2 怎么样使用。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当我们用起子旋转VR1时,PLC的特殊寄存器D8030会存入一个0-255之间的数值,对于VR2来说,其特殊寄存器就是D8031.

那新手(非常菜的菜鸟)会有这样一个疑问,这个对我来说有什么用呢?
其实大的作用是没有的啦~~但是有这个的话,假设将这个地址作为定时器的设定值呢?比如
Out D8030 T1 ,这样我们就制作了一个可以随时更改定时器值的定时器。
如果将Mov D8030 D100呢?那么随着我们起子的转动,D100的值就也跟着变化,那不就是一个动态的输入嘛~~
至于用户怎么去用,随便啦~~我可以通过程序来编制与它一样的功能,却没有他来的方便,因此三菱除FX3U以外都保留了这个设置……

以上
  • 下载积分:+1(zhangshichao) 热心助人!
  • 下载积分:+2(wsandlqj) 热心助人!

网友B:
    对啊 如果没用到触措屏或文本的话 可以用这个来调定时器时间的  OMRON CPM2A的也有

楼主:
    谢谢各位师父的帮助,我学习了

网友C:
    用来模仿模拟量输入,或变量的输入

网友D:
    用到直接找我。18506430299

网友E:
    我有收获   所以我顶贴   谢谢   一楼的 cvlsa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