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
为什么出错灯亮不影响程序运行?

楼主(2008-11-14):
为什么出错灯亮不影响程序运行?

网友A:
你可以连线查看是什么警报,同时并不是只要error灯点亮就不运行的

网友B:
首先要知道为什么报警。

网友C:
同意2樓的說法
互相学习

网友D:
因为在系统设置时,设置成出错继续了

网友D:
不过最好在线诊断下什么报错

网友E:
引用 网友D:
不过最好在线诊断下什么报错
同意

网友F:
你那是A系列的,Q系列的也有这样的情况,CPU检测到程序有错,但并不是很严重的,并不影响安全的,及输入输出的关系,PLC可运行,具体要看看实际什么运算错误,多半是语法错误的.

网友G:
还有这种情况,今天学习了!!!

网友H:
这种情况很正常,还有Q系列的,如果设置为非致命错误不停止的话,可以继续运行,从楼主的图片来看,估计问题是处在CC-LINK的这部分。。。
wuqiabin

网友I(2009-02-19):
同意16楼的,Q系列的我遇到这样的
问题不大,在线查看出错原因后就明白了

网友J:
应该是程序或是哦CPU的故障

网友K: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连线查看是什么警报,同时并不是只要error灯点亮就不运行的
2楼说得对,最好联线看看。

网友L:
从没见过,学习!学习!

网友M:
电池电压低也有可能的哦

网友N:
可能是语法,或程序转换后出错

网友O:
错误在什么地方啊?